跪求大神:教一下怎么加泪滴,还有要注意的哪些?

楼主(2012-11-01):
同题~~

网友:
...泪滴添加以后..果如需要进行修改最好是先清除所有泪滴在修改...修改完成以后再添加一次泪滴...如果没有清除泪滴在添加的话会直接在原来的基础上在添加一次泪滴效果...会导致电脑很卡滴..

网友:
第一次听到泪滴这个词,学习了

楼主:
谢谢大神,试了一下,可以了

线状泪滴

线状泪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