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关于换的PIN的问题?

楼主(2012-11-01):
各位大侠好:

  我想交换部分BGA的PIN脚网络定义,不调网表。请问在PCB上是否可以交换BGA的PIN脚网络定义?如果可以 是怎么操作的,有知道能否告知下?小第万分感谢!

网友:
1.现在Part Editor中设置BGA引脚可交换属性。
2.用Pin Swap功能交换引脚。

包括“手工交换”和“自动交换”两种。

《SiP系统级封装设计与仿真-Mentor Expedition Enterprise Flow高级应用指南》书中225页底部到228页有详细描述。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779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