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原理图问题

楼主(2012-11-01):
如图,我想问一下各位高手,在一个工程下建立多张原理图,最后导PCB时是在一张板呢,还是多张板,而且好像在不同的原理图上原件序号可能相同,这有没有冲突呢?导入到PCB之后又会不会有冲突呢?求给位高手给些经验,建议。如果会出现问题,那在一个系统里面如何能够狠清晰的分出各个板块呢?一般1个page无法放下一个系统的原件,多张page就很混乱。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PCB里导入的是网表,不是原理图,一个工程生成一个网表
同一个工程下面,元件名不能重复,不然会报错的
不同的模块可以放在不同的页面,页面间的网络连接用off-page connector来连接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ok,我明白了,像我这样分成不同文件夹的原理图是可以的对吧,这个和一个文件夹里多个page页是一样的效果。ok,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