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线上最大可以挂多大的电容

楼主(2012-11-01):
1金币
    USB2.0的usb线上最大可以挂多大的电容?

网友:
不大于5PF

网友:
用50PF的ESD器件,一定会出问题,
2楼正解,

网友:
是5pf 吗?我怎么记得是小于3pF

网友:
选个容值低的ESD吧

网友:
400M的始终速率你仿真下就知道了  看上升边劣化10%是多少就多少

网友:
你一定要挂电容吗?ESD器件是选择5PF内的容值。

网友:
    回答了也不给分啊

网友:
    挂33PF 过不了,通信都不正常,亲身体会。

网友:
    Low Capacitance, <2pF to minimize signal distortion at high speed data rate.

网友:
    intel 文档对USB2.0 的要求讲解的很详细,推荐看看

网友A:
    为什么要挂电容啊???不是一对差分线吗?挂电容有何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挂电容啊???不是一对差分线吗?挂电容有何用意???

USB 对外接口,需要增加ESD器件,ESD器件一般都是有寄生电容的,电容大了对USB信号完整性有影响,所以对ESD的寄生电容有所要求。。。。。

网友:
    楼主,不知道这里能否帮你?
    http://wenku.baidu.com/view/67a2f20f52ea551810a687bb.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 对外接口,需要增加ESD器件,ESD器件一般都是有寄生电容的,电容大了对USB信号完整性有影响,所以对E ...

    谢谢,了解了!我还有待学习啊

网友:
我们都是挂0.25pF的压敏电阻。

网友:
USB1.1小于50pF,USB2.0-480Mbps小于5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