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ads、Allegro、Mentor间的转换、复用及设计建议方案

楼主(2012-11-01):
对于这几款软件的相互转换问题,大家都有提问一些转换方法及转换过程中的问题,由于在这方面多有涉及,总结一些经验,与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与我讨论。
1、对于转换方法:基本是转换是按次序3 F)
      AD-pads    PADS转换工具,AD版本为5.0则可
      Pads-allegro    Pads导出asc文件,也是5.0,不要太高,allegro自身带有pads translator工具进行导入
      Allegro-mentor/     先通过mentor公司给出的一个DFL转换skill程式,再用mentor开发的转换工具altoexp.exe(不太好找)进行转换。DFL模式与正常PCB模式下主要是文件可否导出的区别等

(Pads-Allegro)     Pads下有转换工具,直接导出为*.hkp,比allegro直接、方便多。
转换细节方面就不多说了,论坛上的方法也较多,较详细。只强调注意点和转换要求软件等。
2、转换问题:
      AD-Pads    问题较少,会有一些warning,如导封装,基本没有问题,只是由于习惯,丝印层会在silk-top层,但有些公司在Pads中的丝印也会建在该层;如导PCB,会有些网络名更改等等。
      Pads-Allegro    问题较多,主要有几点:A.焊盘名会自动命名,且命名为"pad1^pad*",这点无法解决,只能事后修改,工作量较大   B.丝印会丢失,这种情况发生在ad-pads-allegro过程,主要是需要将丝印框改为top层则可 C.对于插装器件,通常会生成错误的flash焊盘,并对最终数据有影响,无法使转换的通孔盘指定正确的flash并出好数据。D.原始文件为AD的,有些网络名不符合allegro规范的一律不可转换过来。
      Allegro-Mentor/    问题一般,主要有几点:A.封装转换时出现问题,无法导进mentor的*.lmc中心库文件中,需要对转换生成的*.hkp进行修改  B.对于placement outline生成与placebound不尽相同,有些需要修改,或做DRC时与allegro一样,不用软件做封装干涉  C.可以用转换生成的*.kyn文件直接进行先行PCB导入

(Pads-Mentor).
问题较少
3。建议不同软件间的PCB方案:
所有不同软件间的PCB方案都是做好使用PCB软件的库的前提下,用任何原理图软件产生所需PCB软件的网表格式。
AD-anything:     d/n后选择不同网表格式,6.7等版本需要打补丁
pads(powlogic)-anything:     只能是自己写VB语言出来
allegro-anyting:     creat netlist后选择other都会有,当然是orcad,不是HDL
mentor(DX等)-anything:     没做过这种方案。

网友:
    恩 , 经常会遇到这类问题,收藏了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下,好东西,学习了!!!

网友:
    要是能出个细点的文档 就更好啦。

网友:
    恩,转换确实是问题多多,我就毕竟经常ad-pads-allegro!转的时候就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经常遇到啊,怎么没看到protel的转换?

网友:
    这个不错 虽然现在用不到 可以保存

网友:
    Allegro-Mentor/
    補充一下:
轉換到mentor有兩種,一是到mentor不回allegro,二是兩者可互轉(但目前只支援到15.7,我有實際做過),
在16.x因color的問題,不管怎麼試都無法轉至mentor.目前只能請高手解了.

网友:
    補充一下:
    轉換到mentor有兩種,一是到mentor不回allegro,二是兩者可互轉(但目前只支援到15.7,我有實際做過),
在16.x因color的問題,不管怎麼試都無法轉至mentor.

网友:
    allegrO可以导出AD形式文件,但是AD从没成功导出过ALLEGRO文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2014-11-12):
顶起,日后必有重用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还是要顶一下,lz这么博学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有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