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2-11-01):
上图中箭头指的工具肿么用???

网友:
05的不可以用,07.09的可以用,绕等长的,先选中线,再点那个图标,再确定,鼠标再回到线那儿,就可以了

网友:
    05的那种方式做等长有点痛苦……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回答,我试试看

网友:
    如果你用过04的你就会知道05还是很不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