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无法转出到 allegro 求教

楼主(2012-11-02):
一直都是使用orcad==>ee来pcb。
想转成使用allegro来画板。在线路图内show footprint可以看到元件无误。
tools/create netlist 选PCB Editor会一直报错。

{ Using PSTWRITER 16.5.0 p001Nov-01-2012 at 23:51:2

#1 ERROR(ORCAP-36002): Property "PCB Footprint" missing from instance D1: SCHEMATIC1, PAGE1 (4.20, 3.30).
#2 ERROR(ORCAP-36002): Property "PCB Footprint" missing from instance D2: SCHEMATIC1, PAGE1 (4.20, 2.70).
#3 ERROR(ORCAP-36018):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试了几个晚灵,目前只画了两只led,一直找不到出了什麽问题。

感谢大大指教

附件來了。

网友:
把你画的原理图贴上来,用附件

网友:
封装的存放路径你在Allegro里包含进去了吗?

网友:
封装名没填

楼主:
晚上我再上传给前辈看一下,封装的路径我是设在capture.ini内
在线路图内show footprint可以看到元件无误。
封装有填,在Edit Part Properties内的PCB Footprint 内有填

楼主:
附件已加上,煩請前輩抽空看一下。

网友:
D1和D2这两颗零件的PCB Footprint属性没填,把这两个填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我再上传给前辈看一下,封装的路径我是设在capture.ini内
在线路图内show footprint可以看到元件无误。 ...

你的PCB FOOTPRINT项不是空着的么?
你填的啥内容呀

楼主:
PCB FOOTPRINT 已经填了....还有那要改的真的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