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导网络长度的问题

楼主(2012-11-02):
AD10导出网络长度时,选择“open report”时,excel不能直接打开数据,为什么?用AD6.9时可以直接打开。

网友A:
我的保存“open report”文件就是.XLS格式的,excel可以直接打开,我的excel是20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保存“open report”文件就是.XLS格式的,excel可以直接打开,我的excel是2007,

我也是OFFICE 07的,软件是AD10,但是就是不能打开

网友:
AD10可能缺少相应插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OFFICE 07的,软件是AD10,但是就是不能打开

可以参考插件安装,之后再试试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591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