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数字电路防真,求助问题

楼主(2012-11-02):
这两天找的教程来学习Pspice数字电路仿真(如上图所示,附件可下载),按照资料上的提示操作,加入DSTM输入信号,然后右键选stimulus editor设置参数

在stimulus editor里设置参数

再然后点仿真键

按道理讲这时仿真波形应该在stimulus editor 窗口里运行,但是系统却跳出了模拟电路的仿真窗口,并提示以下内容,说没有DIGITAL .STIMULUS 定义,这是为什么?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是哪里的问题呢?
--------------- INFO(ORPROBE-3209): Simulation Profile:  SCHEMATIC1-dig ---------------
INFO(ORPROBE-3183): Simulation running...
** Profile: "SCHEMATIC1-dig"  [ D:\MyDownloads\Tutorials\PSpice\study\digital1-pspicefiles\schematic1\dig.sim ]
Reading and checking circuit
WARNING(ORPSIM-15261): No DIGITAL .STIMULUS definition found for: dig1.
WARNING(ORPSIM-15261): No DIGITAL .STIMULUS definition found for: dig2.

Circuit read in and checked, no errors
Calculating bias point for Transient Analysis
Bias point calculated
Transient Analysis
Transient Analysis finished
INFO(ORPROBE-3190): Simulation complete

PSpice教程九(数字电路的分析).pdf

网友:
我沒有遇到問題,可能是你操作上有問題。

楼主:
谢谢jacklee_47pn的回复。
问题:
   1,看你的图,最后仿真的波形图也是出在PSpice A/D 窗口,难道这个仿真波形不应该是出在stimulus editor里吗?
   2,假如我将原来的数字激励源Digstim1/sourcestm,改为digclock/source,也就是说时钟参数在其属性里更改,不再用stimulus editor设置,最后也能在PSpice A/D窗口里看到波形,得到结果。难道是我的stimulus editor有问题吗?能教教我您是如何使用Digstim的具体设置步骤吗?Digstimx 对我的使用好重要啊。

我用的是orcad16.5, win7家庭版。

楼主:
哈哈哈,我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在stimulus editor里面编辑以后,需要存盘才能在原理图里生效。然后再仿真才行。对吗?

另,jacklee_47pn版主,
    我的stimulus editor经常会出现死掉的情况,然后跳出下面的对话框,您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我用的是orcad16.5, win7家庭版,pubkey1.30破解。

网友:
之前我的系統是 WIN7_x64 專家版 + ORCAD 16.5 + pubkey1.30 破解 + ORCAD 補丁 030版 ,一直沒你說的這問題。
最近剛換 16.6 版本,正在測試中。

网友(2014-02-21):
看到楼主在仿这个 发一个刚刚出来的结果

网友(2022-03-23):
文件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