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解

楼主(2012-11-02):
求解电路,各器件的作用

网友:
LCD供电控制

网友:
这是个常用控制电路,没什么分析的

网友A:
LCDC_CS信号为高电平的时候将Q1导通,Q1.3为低电平,Q9与Q10导通,主要VB和BATT分别通过Q9与Q10转换为LCD_VB和LCD_VB1给后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C_CS信号为高电平的时候将Q1导通,Q1.3为低电平,Q9与Q10导通,主要VB和BATT分别通过Q9与Q10转换为LCD_V ...

为什么Q1.3为低电平是,Q9和Q10能导通,两个mos管的s端都是悬空的啊?

网友:
S端是悬空的,笑了

网友:
s端都是悬空的,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LCD_VB/LCD_VB1是VB/BATT通过2个管子后换了个名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