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安防方面的PCB和原理图 (Allegro) ,请帮忙提供以下,万分感谢啊~

楼主(2012-11-02):
急求安防方面的PCB和原理图 (allegro) ,请帮忙提供以下,万分感谢啊~

网友A:
安防说得太笼统了,很多应该属于安防领域的,比如楼宇对讲、小区一卡通、智能报警、大屏幕液晶拼接、监控摄像机等等,这样的文件在论坛里有很多
下面有一个你去看看,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id%3D2%26typeid%3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防说得太笼统了,很多应该属于安防领域的,比如楼宇对讲、小区一卡通、智能报警、大屏幕液晶拼接、监控摄 ...

是的,我现在需要安防方面任意一个类型的PCB和原理图就成~  不知道你那边有智能报警或一卡通方面的PCB和原理图吗?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现在需要安防方面任意一个类型的PCB和原理图就成~  不知道你那边有智能报警或一卡通方面的PCB和原 ...

没做过智能报警或一卡通方面的,我觉得你应该需要的是这方面产品的框架,这样的原理图或PCB又有什么作用呢
如图是一般的智能报警框架图

网友:
他要这个没用的 要的是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