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文件如何批量添加引脚网络

楼主(2012-11-02):
    在建立PCB文件时,将一个单元之内的各个引脚添加完网络之后选中,在该画板区域复制粘贴后发现粘贴之后的元件引脚没有网络,求助如何解决该问题。

网友A:
先选中你要复制的器件→Ctrl+C→选择粘贴定位点→然后如下图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选中你要复制的器件→Ctrl+C→选择粘贴定位点→然后如下图操作即可.

这样的话有没有快捷键?如果我在特殊粘贴里边选择粘贴阵列式该如何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有没有快捷键?如果我在特殊粘贴里边选择粘贴阵列式该如何设置?

快捷键貌似木有...反正我是不知道这个也有快捷键的....
我以过孔为例...老地方打开窗口选择如图...

该图为线状粘贴设置,如果你想要过孔沿X方向粘贴...Y增量为0...X增量为你希望过孔之间的间距....反之则是在Y方向上阵列粘贴...还能进行有角度的粘贴...比如45°角...X增量与Y增量设置为同一数值...至于过孔间距用勾股定理去算吧...

过孔45°阵列粘贴:

圆形粘贴:

设置好以后..点击OK会出现十字光标...需要点击两次才能够粘贴完成...第一次点击为选择圆心...第二次点击为确定圆的半径...

说的有点含糊...你试试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貌似木有...反正我是不知道这个也有快捷键的....
我以过孔为例...老地方打开窗口 ...

THX a lot,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THX a lot,我去试试

快捷键E+A  特殊粘贴

网友:
嗯嗯,版主V5
复制时用特殊粘贴就可以了,里面有选项的,比如问你,要不要标号相同呀,要不要网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