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绘制的板子要不要加泪滴

楼主(2012-11-02):
我加泪滴好像和没加泪滴没有区别,是怎么回事?大家加泪滴吗?

网友:
我觉得加了泪滴比较保险

网友A:
加泪滴是为了提高你板子的可靠性,以防止出现断路或者连接不良的状况,如果你的设计习惯比较好,那就没有必要加泪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泪滴是为了提高你板子的可靠性,以防止出现断路或者连接不良的状况,如果你的设计习惯比较好,那就没有必 ...

我试了下,allegro的泪滴和protel的泪滴不一样,后则比较好在焊盘连接处

网友A:
Allegro也是可以设置的,可以设置在过孔或者pin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也是可以设置的,可以设置在过孔或者pin脚上

能否截个图看下你allegro加泪滴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截个图看下你allegro加泪滴的效果?

这个我是从来都是不加泪滴的,因为没有那个必要,操作起来还麻烦

网友B:
泪滴是否加关键看导线跟焊盘或过孔的连接,如果连接牢靠,接触面积够大是不需要加泪滴的,但是反之,则需要用泪滴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泪滴是否加关键看导线跟焊盘或过孔的连接,如果连接牢靠,接触面积够大是不需要加泪滴的,但是反之,则需要 ...

你要是加的话能否截个图让我看下效果,我加了没有看出和PROTEL一样的效果

网友B:
看下吧,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吧,有差别!

我饿怎么是这个样子?有些地方有泪滴有些地方没有,为什么?

网友B:
貌似我的spb版本比较低,15.7的
自动添加泪滴是由软件完成的,如果软件计算走线和焊盘的接触面足够大,应该就不会自动添加泪滴了。所有说并不是每个焊盘和走线之间都有泪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我的spb版本比较低,15.7的
自动添加泪滴是由软件完成的,如果软件计算走线和焊盘的接触面足够大,应该 ...

哦,明白了,反正看着挺不爽的,还是不加了吧

网友:
不加一般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没有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