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censing 报错的问题

楼主(2012-11-02):
由于误操作,改了一下电脑的时间,后面每次进mentor是就会有一个报错,求教大神解决,我重装软件也还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个很麻烦,是你的系统里有文件的修改/创建时间比你现在系统的时间晚,所以软件就认为你改时间了。我以前遇到过,试了试修改文件时间,貌似比较复杂。
比较笨的方法:
1.如果你有系统还原,就还原到你修改系统时间之前的某个点;
2.如果要用软件,就把现在调整你系统时间,要晚于你的系统曾经出现过的最晚的时间。
3.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麻烦,是你的系统里有文件的修改/创建时间比你现在系统的时间晚,所以软件就认为你改时间了。我以前遇 ...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我每次进软件忽略这个报错来进行设计,对数据有影响吗?多人联机呢?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个我没有试过。一发现报错我就退出了,没有进一步试过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