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拼版和工艺边的问题

楼主(2012-11-02):
有木有人知道
1.关于pads2007拼版的具体步骤是什么?
2.关于还有PADS layout的工艺边是在all layers 画的2D line吗?
菜鸟的问题,麻烦解答下

网友A:
PADS 没有拼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没有拼版功能

那是用什么拼板啊?

网友:
    导出gerber文件到CAM 350里面去拼板

网友B:
    规则板拼板可以直接将PCB板框复制一个然后按照你选择的拼板方式拼在一起,然后放在DrillDrawing层就OK了,如果会AutoCAD可以在AutoCAD里面拼板,然后将DXF导入到PCB中放在DrillDrawing层;工艺边:直接用2Dline画,然后将其放在DrillDrawing层

网友:
    直接用2d line  就好  工厂知道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用CAM350

网友:
    我们这里用的是ORCAD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则板拼板可以直接将PCB板框复制一个然后按照你选择的拼板方式拼在一起,然后放在DrillDrawing层就OK了,如 ...

谢谢,但是我还想请教个问题,DrillDrawing层主要是做什么用的,为啥都在这一层,这层就是做出板子后直接就能用手掰掉的那个线吗?

网友C:
    我都用GC-CAM拼版,感觉好用的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用GC-CAM拼版,感觉好用的狠。

    我下载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用GC-CAM拼版,感觉好用的狠。

能不能有空把那个软件给我传一份啊,如果不是很大的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