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条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12-11-02):
1、静电条如果有网络,那么下方所有的层要完全和其他网络分开,如果没有网络,下方最好全部挖空
2、静电条注意阻焊开窗,开窗要略大于所铺的铜皮大小
3、所有的丝印都不能上静电条的阻焊开窗区域
4、静电条铺铜时也要注意不能超过rout keep in区域
5、静电条的网络一般是保护地,如果不是,请再确认一遍,以免出错
6、静电条上最好不要有别的网络的过孔,以免造成短路

网友A:
什么是静电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静电条啊?

就是有些板子两边各有一个导轨,通过这两个导轨将这个板子插到母板或者机械装置上,类似于金手指

网友B:
静电条有宽度限制么??与其他铜皮有间距要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电条有宽度限制么??与其他铜皮有间距要求么?

当然有啊,不过这个要由客户决定,不同的设备宽度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一般静电条是保护地,与gnd不是同一个网络,所以通常情况下保护地是要和其他部分隔开的,推荐是80mil,实在做不到的话可以适当的减小一些

网友C(2013-04-24):
引用 楼主:
当然有啊,不过这个要由客户决定,不同的设备宽度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一般静电条是保护地,与gnd不是同一 ...

应该要接模拟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要接模拟地吧?

不是模拟地,都没有模拟部分哪来的模拟地,是机壳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模拟地,都没有模拟部分哪来的模拟地,是机壳地

也是啊。这个是要和外壳接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