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11-02):
怎么读datasheet,越详细越好

网友:
根据你的需求去读,芯片重要的参数一般首页就列出了,如开关电源芯片手册,PCB设计主要需求是电流大小,以及芯片手册推荐的设计方案

网友:
其实只要仔细看完一份DS,以后都容易了.DS的套路都是一样的.单词就那么几个.如果你懒,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