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正负极覆铜区域安全距离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2-11-02):
  如图所示,整块板子需要对正负极进行大面积覆铜,现在由于元件引脚距离限制,安全距离只能设置为0.254mm,请问这样设计整块电路板会不会存在短路隐患?

网友A:
0.254mm工艺是绝对没问题的。放心 。。。唯一担心的就是你的电势差是多少,考虑爬电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54mm工艺是绝对没问题的。放心 。。。唯一担心的就是你的电势差是多少,考虑爬电间距。

这个电路板的设计电源电压为12V,电路板上只有电阻和LED,需要考虑电势差和爬电距离吗?

网友:
15MIL以上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板的设计电源电压为12V,电路板上只有电阻和LED,需要考虑电势差和爬电距离吗?

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了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