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PCB问题

楼主(2012-11-02):
大家好!
本人现在要绘制一块PCB,里面有继电器,请问在继电器下面能否走线?还有其他注意方面的吗?

网友A:
没用过继电器,但印象中继电器下方是不能走线的,串扰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继电器,但印象中继电器下方是不能走线的,串扰很厉害。

由于板子密度比较大,继电器下面肯定的走线,现在就担心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不走关键信号线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嗯,楼上说的也没错,主要看是什么信号线,但最好还是不要走。记得以前是看到说继电器里面有触电火花,所以串扰和辐射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楼上说的也没错,主要看是什么信号线,但最好还是不要走。记得以前是看到说继电器里面有触电火花,所以 ...

这信号线走的是继电器断开和闭合的控制信号,而且从我布局上来看必须的走,如果这样的话,有什么号的处理方式吗?

网友A:
几层的板子,能够在里层或者底层走线吗?如果都不行的话,好像也就只能走线加宽,并且做包地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层的板子,能够在里层或者底层走线吗?如果都不行的话,好像也就只能走线加宽,并且做包地处理了。

你的意思是在里层或底层走线就可以吗?我的继电器有好几十个呢,是直插的,线不可避免的走继电器下面

网友:
是的,在里层走线会比较好些。如果继电器都在顶层的话,在地层走线也行。

网友:
好像我有看到别人走过  线宽设置粗一点 走个15mil以上 多层板的话最好走内层 层面少的话线宽设粗一点   当然7楼说的包地处理是最好了  包不了地就把线距拉开一点点 控制信号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继电器是电生磁,磁生电,最好不走线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如果不是特殊信号的情况,是可以走线的,我的一些低速控制信号都是这样走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