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

楼主(2012-11-02):
cadence的pad designer制作pad的时候会遇到为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设计尺寸的问题

Thermal relief:正规的中文翻译应该叫做防散热PAD。它主要起一个防止焊接时焊盘散热太快不好焊的作用,在非整层都是铜的情况下它可以做成环形,大小跟Anti pad一样就成了。当在电源层或GND层用时,它的还有减少热冲击的作用,防止焊盘与铜层连接完整的面积过大,因板材与铜皮之间膨胀系数的差异而造成板翘、浮离,或起泡等毛病。这个时候如果就得做成那种镂空的。

Anti pad:起一个绝缘的作用,使焊盘和该层铜之间形成一个电气隔离,同时在电路板中证明一下焊盘所占的电气空间。当这个值比焊盘尺寸小时,在负片静态铺铜时焊盘无法避开铜,就会形成短路。

1.regular pad,themal relief,anti pad的概念和使用方法
答:regular pad(正规焊盘)主要是与top layer,bottom layer,intemal layer等所有的正片进行连接(包括布线和覆铜)。一般应用在顶层,底层,和信号层,因为这些层较多用正片。
themal relief(防散热PAD),anti pad(隔离PAD),主要是与负片进行连接和隔离绝缘。一般应用在vcc或gnd等内层,因为这些层较多用负片。但是我们在begin layer和end layer也设置themal relief(热风焊盘),anti pad(隔离盘)的参数,那是因为begin layer和end layer也有可能做内电层,也有可能是负片。
综上所述,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固定焊盘的连接,如果你这一层是正片,那么就是通过你设置的regular pad与这个焊盘连接,themal relief(热风焊盘),anti pad(隔离盘)在这一层无任何作用。
如果这一层是负片,就是通过themal relief(防散热PAD),anti pad(隔离PAD)来进行连接或者隔离,regular pad在这一层无任何作用。
当然,一个焊盘也可以用regular pad与top layer的正片同网络相连,同时,用themal relief(热风焊盘)与gnd内层的负片同网络相连。
2.正片和负片的概念
答:正片和负片只是指一个层的两种不同的显示效果。无论你这一层是设置正片还是负片,作出来的pcb板是一样的。只是在cadence处理的过程中,数据量,DRC检测,以及软件的处理过程不同而已。
只是一个事物的两种表达方式。
负片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没有什么,你看到的,恰恰是需要腐蚀掉的铜皮。
3.正片和负片时,应如何使用和设置(regular pad,themal relief,anti pad)这三种焊盘
我们在制作pad时,最好把flash做好,把三个参数全部设置上,无论你做正片还是负片,都是一劳永逸。如果,你一定说我永远不用负片,那么,恭喜你,你可以和flash说拜拜了。
4.设置regular pad,themal relief,anti pad焊盘时,他们之间的尺寸的关系或公式
答:公司不同,习惯不同,标准会有所不同,但绝对相差不大。
经验值(仅供参考)
anti pad直径=regular pad直径+10mil
soldermask直径=regular pad直径+6~8mil
flash 内径=drill diameter+16mil
flash 外径=drill diameter+30mil
至于flash的开口宽度,则要根据圆周率计算一下,保证连接处的宽度不小于10mil

网友A:
说的还是好,但是有一点说错了,负片做出来的板子和正片做出来的板子是不一样的,负片是以flash焊盘形式与铜皮连接的,正片是全连接的,正片做出来的板子没有负片做出来的板子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还是好,但是有一点说错了,负片做出来的板子和正片做出来的板子是不一样的,负片是以flash焊盘形式与铜 ...

    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

    怎么会是一样呢?一个是全连接一个是花焊盘连接,正片就没有所谓的flash焊盘,绝对不一样

网友C(2013-03-16):
引用 网友A:
    说的还是好,但是有一点说错了,负片做出来的板子和正片做出来的板子是不一样的,负片是以flash焊盘形式与铜 ...

    正片也可以是热焊盘连接啊!可控性比负片还要好

网友(2013-07-05):
    初学者了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片也可以是热焊盘连接啊!可控性比负片还要好

希望能详细阐述解读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望能详细阐述解读一下!谢谢!

    你可以用属性对单个焊盘进行设置,也可以选择一块铜皮右键parameter然后对这块铜皮进行独立的设置。负片的热焊盘只能从库里面调,改起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