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pice达林顿管不稳定值的原因

楼主(2012-11-02):
入门新手求助高手们 图中红线突然出现的不稳定峰值的原因是啥?

网友:
紅色尖波應該是電感器造成的,不是达林顿管的問題。
試試看D3的N端接到R4與L1之間。或是將D4應該更換5.1V的 zener diode。

楼主:
感谢ls解答~~~但是拜托ls能不能具体讲讲电感是如何造成的红色尖波呢,因为我不是电机专业的学生所以对这个不是很熟悉~~~

网友:
由于穿过闭合载流导体(很多情况是线圈)的磁场在其内部形成的磁通量变化,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闭合导体将产生一个电动势以“反抗”这种变化,即电磁感应现象。
參考 http://zh.wikipedia.org/zh-cn/%E ... F%E5%85%83%E4%BB%B6

所以由上面的說法,來解釋當電壓消失的時候,電感器會由磁姓消失而產生反抗消逝的電壓,所以這時候會產生尖波。------  這樣的解釋不知道對你有無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