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答?

楼主(2012-11-03):
晶振线路布局、走线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网友A:
从IC出来先过电容再到晶体脚,在包地,晶体下面不要有任何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IC出来先过电容再到晶体脚,在包地,晶体下面不要有任何走线。

下面指同一层吗?不同层能走不?本身线能不能走下面?

网友:
晶振走线不用加粗,晶振输出时钟最好加串阻,晶振电源加滤波电容;晶体走线按照类差分走线,走线加粗到10mils,输出要“II型”滤波,布局在满足工艺情况下尽量靠经IC管脚;晶振、晶体下面不能有其他任何信号穿过;晶体及走线要包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