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管脚图中的字母p,n,s,q,s,l都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2-11-03):
我在用FPGA时,分配管脚时,看到每个管脚内都有字母,请问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p,n是差分信号的p和n。
s,q一般是说DQS和DQ。用作ddr内存中的数据通道的时候使用。
另外,分配引脚光看这些不大够,要看看该芯片的pin说明文件。
一般在altera网站上都有。

网友(2012-12-10):
学习了,再慢慢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