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一个ddr800的板子,线宽的单位问题?

楼主(2012-11-03):
看来一个ddr800的板子,线宽不知道呢?如图,我点了show element,然后就出来这个,找到了线宽信息?

segment:xy (49.187 15.964) xy (48.789 15.565) width (0.102) ,这个width(0.102),它的单位是?

网友:
mm
你看length的单位

网友:
同意楼上的,单位是mm;mil的单位精度一般不会做的小数点后三位

网友A:
线宽0.102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宽0.102mm

最后一行最后面。。。

网友:
你可以测量线宽!

网友:
把单位改成mil,做pcb时候都是以mil为单位,mm的单位太大了,一般用在板子的尺寸标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