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走线上的小方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04):
今天看到一个板子,发现这个板的走线上有很多小方框,就和pads画的图一样。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上来问问。是用16.3画的,有知道的说说,谢谢中!!

网友A:
你这ALLEGRO搞得和PADS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过,感觉像是两段线之间有间隙。把线删掉重新拉一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ALLEGRO搞得和PADS一样

    你怎么当版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当版主啦

O(∩_∩)O哈哈~,这话问的,以后有问题多交流啊

网友:
    是不是有group属性?

网友:
    这是因为有group的原因吧

网友:
    我的經驗是~~有些線路套用模組~~只要有修改到線路,就會出現方框~~要把線段都殺掉重新拉線~~就不會再出現

网友:
    我记得 我 原来 在那里看到了  怎么解决的   现在忘了 好像 是在那里设置一下

网友:
    重新拉一下就ok啦

楼主:
    有谁能说点一针见血的办法。直接说怎么解决。

网友:
    edit->group-选中这个group-disband,如果不知道这属于哪个group,show element查看

网友:
    有时候是分区域走线,合并时候造成的。PARTIONS

网友:
    如果你的线是别的地方贴过来的 或合图形式后,有SLIDE,或修改的都会有这个现象 在板子上自己走的线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楼主:
我现在知道了,确实是group的原因。

网友C:
多种问题可导致出现小方框, 直接忽略即可

网友:
走线不连续造成的。。。

网友(2013-10-16):
引用 网友C:
多种问题可导致出现小方框, 直接忽略即可

棱形出现对制版没有影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