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cadence17.0功能

楼主(2012-11-04):
(1)网络完全显示
(2)AD10式的3D功能
(3)LP_Wizard式的封装自动生成功能!

余下各位补充吧。。。。。。
希望cadence公司及代理商能看到!!

网友:
现在网络显示了,我也用不到啊, AD的3D漂亮,但个人认为中看不中用, 软件运行流畅才是王道. AD渲染大块点的板看看,,,慢....

网友:
9494,好用就好的

楼主:
(4)支持中文,只要在语言选项中设置就行了!

网友:
    16.6中已经有网络显示了。我觉得3d显示其实不需要那么华丽,浪费内存,意义不大。封装还是自己做最好,lp可以作为参数指导,做封装是对软件功能熟悉的一个过程。

网友A:
    前两项都是华而不实的功能,第三项已经有外挂了。我提以下几点:
1、铜皮避让算法要改,尤其是直角焊盘的避让,一定要圆角的,这样才不会有尖角和浪费空间。
    2、避让算法要改进,不要移动一条线就SB的等很久。
    3、要能够区分FIXED和非FIXED走线,用颜色标记出来,铜皮也一样。
4、做单层显示模式
5、集成3D仿真,第三方接口麻烦不说,还老出问题。
    6、shadow模式,用户着色的网络要能够和非着色的一样显示。
    7、支持中文输入,中文菜单就不要了,现在的pads9.5中文菜单太不习惯了。
8、orcad直接集成constraint manager,并设置原理图规则优先和PCB规则优先、规则同步功能。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不得不说,allegro距离完美还差远了

    版主的建议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项都是华而不实的功能,第三项已经有外挂了。我提以下几点:
1、铜皮避让算法要改,尤其是直角焊盘的避 ...

毕竟是老手,招招见血

网友:
    9 单位切换不丢失精度,现在mil和mm一切换就丢失精度

网友:
1.改进极坐标功能,可以整的像对齐一样好用。
2.走线时,屏幕自动跟着走。

网友:
    推挤功能太死板   现在推挤都是 按 最小间距来算  能不能设置一个  按个点为单位的 推挤功能
还有报错检查   那个DRC 检查报表  能不能以后生成 报表的时候 把  有DRC 的地方 自动高亮 能和报表对应起来
    要有割铜  一个铜 一分为二的时候总是割不了  虽然现在有skill 可以 用但是还是希望 能做到 软件里面去
 既然优化 就做到 最好

网友:
    我来看各位高手发表

网友:
    铺铜的问题,有时候边界很难修,动态铜想调整走线太难

网友:
    自动摆件,,,现实 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项都是华而不实的功能,第三项已经有外挂了。我提以下几点:
1、铜皮避让算法要改,尤其是直角焊盘的避 ...

近期最好把PCB封装创建工具集成在一个界面,远期最好把原理图封装创建工具(HDL)和PCB封装创建工具(ALLEGRO)集成在一个界面.

楼主:
多提提,让丫的代理商看到!

网友:
我现在准备把别人allegro画的一块板改改成自己的版本,发现删掉一个网络居然那么费劲!
建议:

1. 实现ad中的unroute net的功能,
2. 实现ad中的select similar object功能,select之后,一个delete就能删掉!

网友(点评):
这样是比盗版还狠的作法,

网友:
真搞不懂,3D功能有什么用!又不是结构工程师,不要抢人家饭碗。

网友:
期待16.7吧,一般单数都不怎么稳定,算小白鼠之类的BEAT版。

网友:
    话说期待了很多年的联网设计

网友:
    3D真的没有什么用。花哨,中看不中用,咱又不是做结构搞PRO-E,UG

网友:
    代理也来看看撒

网友:
    真不愧是版主啊,都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老手们的意见都很诚恳啊

网友:
    我最希望的加入版本管理功能,可以做sch,pcb的分支、比较、匹配、回溯等;
第二个就是把pcb和orcad的约束集成的高一些。

网友(2012-12-14):
    16.6 原理图中放置汉字,汉字会重叠的,原先16.5是没有的 这个算是一个bug allegro 改进了很多,比较满意了

网友:
    3D基本上不用,没用的功能

网友:
    16.3中显示正常的原理图,在16.6中,TEXT都挤到一起去了,不管中英文。
期待allegro下一版本能直接输入中文。最好能直接用系统字体。

网友:
    其实还可以加上
    1、一键绕等长
    2、一键调丝印

网友B(2015-05-18):
大家都开始用了,17是不是只支持64位机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开始用了,17是不是只支持64位机子啊,

only for 64bit system

网友(2016-04-07):
你好可以交我一下cadence17.0怎样做自定义焊盘吗?看着15.7的教程,对不上17.0的界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