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目标阻抗是怎么仿真出来的?

楼主(2012-11-04):
 PI Advisor for Optimized DDR3 Memory.pdf (3.67 MB, 下载次数: 582) 附件中第11到17页中目标阻抗是怎么仿真出来的? 有没有实例,谢谢!

网友(2012-12-04):
有人用这个流程做么?出来请教下啊

网友(2013-01-05):
感觉这个流程还是有点小问题,就是无法得到控制端和接收端封装的寄生参数,或者说无法得到die 电容。在高频应该不是很准吧。

关于这点其实一个问题,板级PI仿真频率范围到底是多大?就这点希望有经验的大虾出来说说。或者说说一般PI目标阻抗怎么做比较好。

求交流

网友(点评):
板级PI仿真频率范围我们一般做到100M以下。封装及芯片级无法控制,听说华为等公司早在几年前就用CPM模型进行芯片级的PI仿真,但是一般公司没有此等资源啊。

网友(2016-12-30):
楼主有解了吗?能分享下不

网友A(2017-03-24):
板级PI 做到100M, 封装级做G级, 这个依据有哪些。这方面的说明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级PI 做到100M, 封装级做G级, 这个依据有哪些。这方面的说明比较少

可以参考下这个贴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d11fbd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