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测温电路设计,寻找愿意深入研究的人

楼主(2012-11-04):
NTC测温度,看起来是个简单的事情,很多硬件工程师会觉得是小case。但是,如果想做到很精确,很省电,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寻找硬件工程师做一兼职设计,设计一个大电路中的温感部分。

设计要求:

        1. NTC电阻测温,其它元器件为贴片元件。为了小型化,分离元器件数量要少、小,我很希望这个电路能够做到7mm*7mm以下,(此面积的计算不包括单片机与NTC。因为NTC是飞线外接的,单片机在别的电路里,可以共用)
        2. 单片机AD精度12位
        3. NTC的封装要选τ值小的,(如Epcos的0603封装)
        4. 误差小于正负0.1摄氏度(36~41摄氏度范围),分辨率0.01摄氏度
        5. 测温电路对于同一批次的NTC传感器不需要每只都校准。如果需要校准,提供低成本校准方法
        6. 电源是3.3v~2v(3v锂电池供电,所以电压会逐渐下降)
        7. 测温电路工作电流(仅包括NTC测温部分,不包括处理器)<500μA。电流越小越好,所以尽量不要选择降压电路,因为这样会很费电。如果一定要选,则使用TPS62730(大电路的其它部分也要用到TPS62730)

设计输出:

        1. 电路原理图,包含器件选择,如:型号、封装、指标(如PPM、精确度)、价格
        2. Demo电路(可以是面包板)
        3. 单片机源程序
        4. 测试方法与测试报告

如果你认为你可以完成这个任务,请与我们联系,并提供测试方法(从测试方法的设计可以看出是否能够达到设计目标)与报价。

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也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法: 896001656@qq.com

对于以上设计,有8M的参考资料,包括元器件的datasheet,如何提高精度的论文。如果需要,请来信索取。

期待你加入这个挑战!

网友A:
用NTC电阻测温,误差小于正负0.1摄氏度(36~41摄氏度范围),分辨率0.01摄氏度,這根本不太可能吧?
光是NTC电阻测温 Resistance tolerance 通常有 3% 到 5% ,好一點的才 1% ,應該就已經無法達到正负0.1摄氏度。

建議改用溫度芯片才能達到你要的误差。
可以參考
http://www.analog.com/zh/mems-se ... html#数字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TC电阻测温,误差小于正负0.1摄氏度(36~41摄氏度范围),分辨率0.01摄氏度,這根本不太可能吧?
光是NT ...

我是这么想的:
  • 单个NTC自身的误差是恒定的,可以通过校准来消除
  • 数字温感芯片的误差基本都在0.5以上。0.1的只有德国一家有,价格高达70人民币。如此贵估计也是校准出来的。
  • 数字温感芯片最大的问题在于,测量时能耗高达20mA左右,不是纽扣电池可以承受的

所以,还是要靠NTC来解决问题。要用一些创新的办法来解决。我已经找到了一些论文,需要有人来帮我验证。

楼主:
顶一顶,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温度测量的高手。

网友:
~~要达到0.01摄氏度,比较难~

网友:
曾经用过,空调调温用,0.1度显示很稳定,吹气反应灵敏。是否精确到0.1未知。

网友:
    每一块都效吗?人家可是3~5%呀!

网友:
    你的精度基本上很难做到。NTC本身的精度好的,绝大部分是1%

网友B:
    其实LZ这个论题完全可以达到

    你可以去看看一些做医疗用的体温探头,完全是用NTC 来做的 0.1度小意思!

    我估计LZ就是想做一个数字式体温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LZ这个论题完全可以达到

    你可以去看看一些做医疗用的体温探头,完全是用NTC 来做的 0.1度小意思!

对 & 错!

    对的是:的确很多NTC能够到达0.1度的误差,但是,要做成一个电路,也能到0.1,就不是容易的事情了。电压在变,外围电阻有误差……。

另外,我要做的不是数字温度计那么简单的东西。

    高手,踏踏实实的高手,你在哪儿?!

网友:
    我之所以这么说   是基于你的这个条件
4. 误差小于正负0.1摄氏度(36~41摄氏度范围),分辨率0.01摄氏度

网友:
    那你必须先得找到一个比你要设计的这个东东精度要更高误差要更小的温度计才行,没有基准,你怎么知道你做出来的东西的精度去到哪,然后你就可以去研究你找到的这个基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