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使用pads画原理图,有什么好的方法给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2012-11-04):
正在使用pads画原理图,有什么好的方法给推荐一下,尤其是改版后BOM整理,谢谢

网友:
logic感觉不好用

楼主:
原来我也是没有用过,一个改版,原来就是用pads画的,用着很多不习惯

网友:
很强、很黄、很暴力

网友:
    个人习惯问题,logic不错啊

网友:
    PADS Logic 和 PADS Layout 配合起来真是天衣无缝.
关于 PADS Logic 做 BOM 可以将描述都放在元件库里, 导出的时候很方便.

网友:
    感觉出BOM没有什么问题啊,至于Logic确实有一些地方不舒服,习惯了就好了,凑合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