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工程中的PCB文件对应指定的SCh文件,而不是整个工程的所有sch?

楼主(2012-11-04):
project中有多张原理图和多个pcb文件,当使用原理图更新pcb时包含了整个工程中的所有原理图文件,试过几乎所有工程项目选项都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无奈之下我只能将其他不用的原理图从项目文件中移除。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让指定的单一原理图文件对应pcb更新?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我以前说过很多次  也有很多人问
就是在原理图中点project下面的show difference,然后勾选左下角的advance
会出现两边界面,两边分别选中对应的PCB和原理图,确定可以查看不同点,然后在面板上右击可以进行响应update

弄不出来再问

网友B:
个人觉得,
一个工程只能一个原理图(这里的一个并非指一张,可能是多张分页,一张合成的)对应一个PCB。
如果你一个工程里面多个不相关的原理图或者PCB拿来参考,请不要放在这个工程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以前说过很多次  也有很多人问
就是在原理图中点project下面的show difference,然后勾选左下角的ad ...

多谢蹄子版主热心解答,这个我弄了2天都没找到方法,不经高人指点难以开窍 。工程文件中总是难免有一些辅助性的比如尺寸、3D干涉检查等文件,有了这个方法后方便了很多。

楼主:
这个破板子从仿真到完成居然历时一个半月,还天天熬夜搞的不人不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
一个工程只能一个原理图(这里的一个并非指一张,可能是多张分页,一张合成的)对应一个PCB。
...

还是版主说的方法好,方便了很多。

网友B:
弱弱地问下,你的3D模型用神马软件做出来的。

网友:
感谢各位高手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
哇,太棒了,我也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地问下,你的3D模型用神马软件做出来的。

部分是下载的,部分是AD做的简单3D模型。
3D model.rar (1.74 MB, 下载次数: 13) 3D库.part01.rar (4.77 MB, 下载次数: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