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单位误差DRC 问题

楼主(2012-11-04):
画板时,有时候需要却换单位。发现很多DRC错误。

解决方法

建议使用MIL单位时精度设为2,MM单位时精度设为4,  一般情况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误差一般也能接受

网友:
最好就不要换单位,其他的软件能随便换,allegro最好不要换,allegro只记录转化后的数值而并非初始值,多次转换会导致误差越来越大,你的设置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

网友:
    这也是Allegro的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号称这么牛的软件,怎么单位切换一下都会丢失精度,实在令人费解,我以前用PADS怎么切换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