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logic原理图中的总线的网络名怎么改成这样的?

楼主(2012-11-04):
我已画好了原理图中总线部分,现在想把总线中AD12~AD14改个名称,
可是提示不能修改。
我开始以为是总线网络名称必须按规则统一命名的,但但我看到有人可以不按规则命名的,如下

不知有什么办法实现一个网络总线不同命名?

网友A:
从来不用总线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用总线的飘过

thanks anyway.

哪位能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以前用过logic,这个总线的定义是自己放上去的,你应该点击就能改吧。

网友B:
也是乱弄的!在总线里面添加要修改的名称然后改下总线的网络名!不是很懂!不知道怎么说!

楼主:
要下班了,回去试试楼上的新招。
我以前操作的总是提示错误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乱弄的!在总线里面添加要修改的名称然后改下总线的网络名!不是很懂!不知道怎么说!

弄了半天,终于解决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