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问题。。。。

楼主(2012-11-04):
启动layout软件时,出现上图窗口,logic和router都ok的,(软件破解了)

网友:
破解不完全吧?

网友A:
是不是权限的问题,WIN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权限的问题,WIN7吗?

  是WIN7  32位的

网友B:
怀具,,,WIN7就是麻烦,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具,,,WIN7就是麻烦,唉。。

你的意思是xp就不会

网友:
我用WIN7不会出错呀。

网友:
用用这个破解一下看看能不能成功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848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xp就不会

没有啊,我的电脑就是WIN7,装撤都不行,但我以前的电脑是XP的,还没有EDA软件没装成功过

网友(2013-07-16):
我也是这个问题我的是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