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板上看PIN数

楼主(2012-11-04):
protel板上怎样看板上有多少PIN啊,谢谢。。。

网友A:
当前看到的只是所有PAD数量...想要看有效pin你还需要减去你所有的空网络的pad数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前看到的只是所有PAD数量...想要看有效pin你还需要减去你所有的空网络的pad数量...

外包PCB项目一般的都是以这个来计费   一个焊盘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包PCB项目一般的都是以这个来计费   一个焊盘多少钱

是啊...我以前待过一个专业PCB Layout公司...3块钱一个pin...老客户2.5块一个...

网友C:
我了解的有2种方式,
上面有人说了一种,
还有一种灵活点的,就是用全局查询功能也可以的,可以查全局的焊盘,或者一部分特殊的,或者区域的焊盘
如图,

这也是一种方法...支持..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了解的有2种方式,
上面有人说了一种,
还有一种灵活点的,就是用全局查询功能也可以的,可以查全局的焊 ...

高手,我诺诺的问下,你用的是protel多少版本的?
这个对话框界面怎么调出来的,需要执行哪些菜单,感谢你的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高手,我诺诺的问下,你用的是protel多少版本的?
这个对话框界面怎么调出来的,需要执 ...

这个对话框是全局设置对话框,反正06以后的是都会有这个功能的.04我不知道没用过.
单击你要选择的元素,然后右键弹出窗口选择第一项...

设置好如下面板以后点击OK...

到了这个界面你就能对你全局选中的元素进行统一修改...

另外,你也可以不用这样...先将你要统一修改的元素全部选中...然后直接按F11...这样同样也会弹出第三幅图的窗口....然后就能修改你选中的元素的各种设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话框是全局设置对话框,反正06以后的是都会有这个功能的.04我不知道没用过.
单击你要选择的元素,然 ...

谢谢你,讲的很详细,感谢7799133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话框是全局设置对话框,反正06以后的是都会有这个功能的.04我不知道没用过.
单击你要选择的元素,然 ...

 知音呀,将我想说的都说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