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原理图看PIN数

楼主(2012-11-04):
protel原理图中怎样看板上有多少PIN啊,谢谢。。。

网友A:
在PCB中的report里面的board information中可以查看PADS的数量 也就是PIN的数目
在原理图中据我所知  可以框选中整个原理图
在report中的selected pins中  可以查看管脚   但是合计数目好像只有在PCB中查看
99SE好久没用了  都快记不得了

网友:
楼主是搞AD软件研究吧。哈哈,居然原理图你也看PIN数,你真要看。可以输出元件清单时,加上PINS,再EXCEL里面加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哦,不是的,经常有客户问,但我不知道怎么看,所以想弄明白。谢谢大家了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PCB中的report里面的board information中可以查看PADS的数量 也就是PIN的数目
在原理图中据我所知  可以 ...

呀哈...加官进爵了呀...刚刚才注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呀哈...加官进爵了呀...刚刚才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