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中的封装问题

楼主(2012-11-05):
pads系统封装库里有很多封装如0805 2512 等,这些封装的线外框都0.254MM,需要减小一点吧用在PCB板上时。

网友:
没看明白想问什么?

网友A:
这个完全取决于您老的心情,整小点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完全取决于您老的心情,整小点也是没问题的

支持。如果器件比较密的话,还是小一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