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PADS9.3,给GND大面积打孔以后的问题。

楼主(2012-11-05):
给模拟地和数字地铺好铜,然后大面积打好孔以后。每一个打了孔的地方都会连接一条线到GND和AGND的起始端,我知道不影响电路板的连通性,但是观赏性太差了。 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一点一点的从新连线过去?

不知道表示的清楚不,请回答。

楼主:
  没人回答啊啊

网友A:
    把连接线关闲

网友B:
    再铺铜,然后ctrl m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连接线关闲

怎么关?求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铺铜,然后ctrl m   试一下

    ctrl + m是什么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ctrl + m是什么指令?

    就是把鼠线变的最短。“谁用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鼠线变的最短。“谁用谁知道!”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