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阻抗问题

楼主(2012-11-05):
请问各位大侠PCB的导通阻抗和绝缘阻抗与什么有关?在制程上要怎样控制?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绝缘电阻吧;请参照IPC-TM-650  2.6.3 的方法进行测试,样片优选Y型、梳型电极,也可以选择产品板同层或不同层相邻的平行导线。缺省环境条件:100VDC, 50±5°C,85~93%RH。初始条件(室温) ≥500M欧
湿热环境之后 ≥100M欧, 环境试验停止24小时之后,无起泡、分层等异常

楼主:
我们现在有好几家PCB厂商,他们给出的导通阻抗和绝缘阻抗值都不一样,现在我们内部想将这几家厂商的阻抗值统一,因为我不太清楚他们的制程能力,所以我想知道这两个参数在业界有没一个标准值?

网友:
请附上你说的“两家供应商给出的导通阻抗和绝缘阻抗值”

楼主:
一家:导通阻抗50Ω,绝缘阻抗20MΩ
一家:导通阻抗100Ω,绝缘阻抗10MΩ
我们想将标准都设为导通阻抗50Ω,绝缘阻抗20MΩ,但又担心另一家的工艺达不到,请问在业界有没有一个标准值可以参考或IPC有规定?

楼主:
有没高手指点一下,我要的很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家:导通阻抗50Ω,绝缘阻抗20MΩ
一家:导通阻抗100Ω,绝缘阻抗10MΩ
我们想将标准都设为导通阻抗50Ω, ...

有点晕,是导通电阻和绝缘电阻;不是你说的“阻抗”,你把概念搞混淆了。
这是检验标准,不同产品规定的值是不同的;比如军标是这样规定的,鉴定检验:所有导线或导线组的电阻不应超过5欧姆。质量一致性检验:所有导线或导线组的电阻不应超过10欧姆,对于仲裁检查没25mm长度的电路应为0.5欧姆;在互相绝缘的导体之间的电阻应大于2M欧姆。这些值PCB加工厂商大都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晕,是导通电阻和绝缘电阻;不是你说的“阻抗”,你把概念搞混淆了。
这是检验标准,不同产品规定的 ...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晕,是导通电阻和绝缘电阻;不是你说的“阻抗”,你把概念搞混淆了。
这是检验标准,不同产品规定的 ...

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