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网表出现问题

楼主(2012-11-05):
求助:
#1   ERROR(SPMHNI-175): Netrev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DB-195): Error processing 'X6': Cannot modify object ... FIXED property found..
导入网表出现这个问题解决,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将PCB中的X6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PCB中的X6解锁.

    发现要把所有相关的机械孔都解锁,才能导入成功。谢谢

网友:
    导网表的时候忽略所有锁定的器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