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Altium Designer中如何将含有覆铜区域的单元复制粘贴?

楼主(2012-11-05):
   在画PCB板时,因为整个电路板是由很多相同单元组成的,所以我想通过画好单个单元走线,覆铜之后进行复制粘贴。但粘贴之后发现覆铜区域没有粘贴过来。请大侠指教,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另外,有没有批量粘贴的方法。

网友A:
是不是你复制的时候没有选中覆铜
复制的时候按住shift  点击铜皮  确定把铜皮选中了
粘贴选择特殊粘贴中保持网络  这样才会有网络  覆铜才会有效

网友B:
可以参照一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照一下文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复制的时候没有选中覆铜
复制的时候按住shift  点击铜皮  确定把铜皮选中了
粘贴选择特殊粘贴中 ...

刚在网上搜到了方法 快捷键S+A 然后ctrl+c ctrl+V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在网上搜到了方法 快捷键S+A 然后ctrl+c ctrl+V

S-A是选中所有

网友:
如老黑所言,估计你没有选中铜皮一起复制。不然肯定可以的。
问题是,相同模块这样做,不是不能用,但有点乱来了,因为跟原理图不能同步了。哈哈,
重复模块,貌似AD只有复制ROOM这种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复制的时候没有选中覆铜
复制的时候按住shift  点击铜皮  确定把铜皮选中了
粘贴选择特殊粘贴中 ...

粘贴的时候有没有定位的方法 就是确定X,Y坐标。如果随便放一个位置的话移动元件的时候覆铜区域却没有移动,这样还得继续移动覆铜区域 很麻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粘贴的时候有没有定位的方法 就是确定X,Y坐标。如果随便放一个位置的话移动元件的时候覆铜区域却没有移动 ...

ctrl+C点取的时候选好一个点
ctrl+V的时候鼠标还会在那个点
可以选择坐标摆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C点取的时候选好一个点
ctrl+V的时候鼠标还会在那个点
可以选择坐标摆放

版主V587,学到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