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烧程序问题

楼主(2012-11-05):
那们大侠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新买的笔记本用的是XP系统,在笔记本上烧录就不行,在台式机上就可以。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看不出什么原因,只知道avr单片机容易被锁!!!

网友(2012-12-08):
    笔记本供电不好,用独立5V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