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错

楼主(2012-11-05):
如附件所示报错是怎么回事

练习2(power9.4.1).rar

网友A:
在第 21层 (SOLDER MASK TOP) 多加了 GND 网络, 删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第 21层 (SOLDER MASK TOP) 多加了 GND 网络, 删除即可.

果然如此!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第 21层 (SOLDER MASK TOP) 多加了 GND 网络, 删除即可.

传说中的9.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9.5?

    是的, 这货就是 PADS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