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扇出后如何改变钻孔层数请教

楼主(2012-11-05):
一般BGA自动扇出后其钻孔都是从top-bottom的,在实际布线时,如何灵活的改变扇出钻孔的层数,例如想把某个钻孔(之前为top-bottom)改为top-single1,此问题求指导?

网友:
设置及种孔类型, 相当于盲孔的意思,然后在打孔时 选择要打孔的类型

楼主:
在Fanout时候,扇出的默认为top-bottom的,在实际走线时,一般会根据实际需要来改变某些Fanout出来的层对层,这个应该怎么实现,是把之前Fanout的那个孔删除,重新打过孔来选择层对层,还是怎么的来设置实现?

网友:
在setup--B/B..里面设置好埋盲孔,然后就和一般的设置一样了。你这个贴发错地方了,,,很少PCB工程师看的

楼主:
哦,好,allegro使用疑问应该发帖到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