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敷铜求助

楼主(2012-11-05):
最近学习到了敷铜,看了一下公司的板子,其中一快主板,使用了敷铜来连接整个底层,和敷铜连接各个电源(不同电压)模块,这样操作起来可以防止走线的混乱,但我有些问题想问一下:
第一:敷铜,对于四层般来说,如果每一层之间都加敷铜,可以吗,是不是还叫四层板?
第二:分割平面这个概念怎么理解,具体干啥用?
第三:如何将敷铜作用电源连接线用,所有的电源线都连接到对应电压的电源敷铜上?

网友A:
第一:四层板的定义与你每一层是不是铺铜没有关系,一旦你叠层设置为四层板那它永远都只是四层板
第二:一般对于四层板来说,中间两层是电源平面和地平面,如果你板子上的电源很多的话有时就需要在电源层分割出一片区域给它,也就是常说的电源分割,分割的时候注意信号线不要跨分割
第三:一般来说对于电源的处理都是采用铺铜的方式,当然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拉线处理,但是走线的宽度一定要满足载流能力。

网友(点评):
谢谢了,昨天琢磨一天终于搞定了呵呵发现还是细节没注意好

网友:
    新来的,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四层板的定义与你每一层是不是铺铜没有关系,一旦你叠层设置为四层板那它永远都只是四层板
    第二:一 ...

香雪海 NB啊,向你学习
苏州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香雪海 NB啊,向你学习
苏州的?

    不是啊,为什么会这样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为什么会这样想

    香雪海是苏州的,呵呵,以为你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