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2005分开铺铜怎么设置

楼主(2012-11-05):
pads2005分开铺铜怎么设置啊?就是我整了两个GND,一个GND和一个AGND。就是铺铜的时候不能一起铺上铜皮。

楼主:
没人理啊

网友A:
    选择线框在铺就是了。。

楼主:
    好像没有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线框在铺就是了。。

好像没有用呢?

楼主:
    是不是这里要设置的啊?

网友A:
    选择了右击有FLOOD,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了右击有FLOOD,点就行了。。

    谢谢已经解决了
属性下面,点OPTION进入,设置右下角Flood priority优先级,一个选择0(默认),另外一个灌铜选择1,然后分别灌铜即可。0为最优先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
    属性下面,点OPTION进入,设置右下角Flood priority优先级,一个选择0(默认),另外一 ...

是的,要设置优先级的。。

网友:
    是这样设置的,还有个办法就是画铺铜外框时互不包含也可以各自单独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