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负片的一点意外

楼主(2012-11-05):
以前很多人都讨论正片和负片的优缺点,以前一直用正片,后来改成负片了,也没出过问题,感觉负片还是优势很多的,smooth的时候速度比正片快的多,今天一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惊险,决心以后不用负片了
就是这两个看起来貌似连接的地孔,被其他的孔给堵死了,实际上相当于没有连接,但是负片是检测不出的,光凭肉眼很难看出来。但如果是正片的话,这样的情况就会避免发生。

网友:
    负片到板厂还是要转成正片来做的。。。。。由于ANTIPAD太大有时会形成铜面孤岛的。。不好的。。现在的机器配置完全能搞定。。破坏了铜面的完整性。。

网友:
    负片有些问题就是比较难发现!

网友:
    感觉还正片安全些,

网友A:
    你好,想知道被其他孔堵死了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想知道被其他孔堵死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组焊盘和组焊盘之间是重叠的,没有安全间距。

网友:
    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你的anti-pad太大了,做小点就行了

网友B:
    而且你这样打孔也是不对的,孔与孔的间距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你这样打孔也是不对的,孔与孔的间距太小

    这个是封装,孔与孔的位置是固定的,没法变的。

网友C:
    图好象水族箱中冒不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好象水族箱中冒不泡了

 想象力真丰富,这是一个双层的网口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象力真丰富,这是一个双层的网口封装

把你的隔离焊盘改小点就行了

网友D:
    这种打孔是非常不专业的

网友:
    一直使用正片,连焊盘都没做负片用的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打孔是非常不专业的

    这是焊盘,不是过孔

网友E:
负片层的孤岛可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片层的孤岛可以检查。

上述问题好像用这种方法检查不出来

网友:
我们做负片一般都会在用CAM看一遍孔密的地方铜是不是被割断了

网友F:
设计习惯不好而已,如果所有的孔都按照格点来打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都能留出布线通道

网友:
负片本身就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依靠第三方工具对GERBER做全面的检查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G:
结果对了不就行了么,正负片啊。哪个方便好就用哪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结果对了不就行了么,正负片啊。哪个方便好就用哪个。

没发现结果没对么,铜皮完全隔断变孤岛没有任何连接软件却不报错导致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设计习惯不好而已,如果所有的孔都按照格点来打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都能留出布线通道

凭借肉眼检查总是有限的,不是每块板子都能够按同样的格点放置过孔,不同间距的BGA就是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计习惯不好而已,如果所有的孔都按照格点来打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都能留出布线通道

这是焊盘,不是过孔,可能焊盘的外圈做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发现结果没对么,铜皮完全隔断变孤岛没有任何连接软件却不报错导致开路。

那就是吗,负片的问题比较多,虽然可能用负片电脑运行的是会快一点。但是正片也其实差不多啦。

网友:
貌似在constriants syste里有一个 design constraints 在其中有一项是NEGATIVE PLANE ISLANDS

网友:
通常這種問題的確在負片中查不到.
因此都會用 CAM Tool ( Adiva , GerbTool , Genesis 2000 ... ) 透過 Netlist Comapre 來檢查是否有不正常的短 , 斷路問題

网友:
上面的过孔有连接阿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两次了,都是在插件孔的地方。现在我都会特别注意插件孔,一般会在工艺允许的范围内减小反焊盘来解决。

网友:
虽然是个器件,但是在做封装的时候,有经验的人会考虑到这点,特别对于那些,引脚很密的DIP器件;
不是说负片危险就不用负片,正片也有好有坏,否则软件就不会有负片这个功能了;
如何及时检查发现错误,并找到原因,在以后的设计的中需要多考虑什么,这才是重点。

网友:
跟着学习,好好学习,避免出错!!

网友:
呵呵,不要因噎废食啊,做多层板时还是用负片比较好,在检查Gerber时对不确定的信息及时用正、负片模式切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