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规格书画封装时,XY坐标精度不一样

楼主(2012-11-05):
我根据RJ45的规格书在pads9.3里面来画它的PCB封装时,想要精确点儿,可是焊盘的X与Y的坐标精度(有效数字)不一样,想问问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Terminal的x、y坐标精度不一样的情况?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高手哪儿去了

楼主:
或者谁有沉板式RJ45 DIP90度的PCB封装,免得我一个一个画,型号XW-601-23H

网友A:
把栅格换小点嘛

网友B:
肯定是一样的,都是小数点后4位,可能是你x坐标第3、4位正好为0,所以省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一样的,都是小数点后4位,可能是你x坐标第3、4位正好为0,所以省略了

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栅格换小点嘛

栅格都0.01mi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一样的,都是小数点后4位,可能是你x坐标第3、4位正好为0,所以省略了

把焊盘移动了两次,怎么还是有效数字不一样多?

网友(点评):
上规格书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焊盘移动了两次,怎么还是有效数字不一样多?

这个貌似跟规格书关系不大吧?现在是x.y坐标显示有效数字不一样的问题

XW-601-24-H 56S-LED8P8C-1X1 左黄右绿.pdf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焊盘移动了两次,怎么还是有效数字不一样多?

格点改小一点呗,g0.0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点改小一点呗,g0.01试试

改了,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了,还是一样

我还特地试了一下啊,你直接输入无模式命名g0.01,或者你输入g1看看呢,不过你输入g1后面应该就没有小数点了。我试是有用的,对于建footprint建议还是每个管脚算出输入坐标输入坐标比较准确。你这样移格点设的太小太小难免会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特地试了一下啊,你直接输入无模式命名g0.01,或者你输入g1看看呢,不过你输入g1后面应该就没有小数点 ...

我是通过无模命令定位焊盘的啊?我在编辑元件封装模式下,把单位换成mil后,键入gd0.01和g0.01,但是好像还是一样,PADS对于坐标到底是有效数字一样多,还是小数点后精确度保持一样?现在看来来两种情况都不符合,另外问一下,负号算不算有效数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通过无模命令定位焊盘的啊?我在编辑元件封装模式下,把单位换成mil后,键入gd0.01和g0.01,但是好 ...

应该是小数点后面的数是一样的,负号不算,如果我说的几种方法都不是的话,那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跟规格书关系不大吧?现在是x.y坐标显示有效数字不一样的问题

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感觉山寨做的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感觉山寨做的接头

你做的?发给我看看,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感觉山寨做的接头

发给我看看

网友(点评):
发了,就那个打包的

网友C:
精益求精呀,呵呵,其实感觉没必要追究mil后面第三四位这些东西了,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益求精呀,呵呵,其实感觉没必要追究mil后面第三四位这些东西了,没必要

画元件PCB封装必须要精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