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测试点问题

楼主(2012-11-05):
大家讨论下,你们在PCB板上加了多少测试点呢?  是不是每个net上都加了,以及添加的位置等???

网友A:
    硬件与做治具的决定的。他们说加多少就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与做治具的决定的。他们说加多少就多少

    那可否不加测试点,直接在芯片的引脚及焊盘上测试可以吗??

网友:
    测试点之间的间距呢?air g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