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mart Utility绕等长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11-05):
如图:用smart utility绕等长时,用鼠标单击要绕等长的线时,软件会将同组的信号线(比如同一组数据线或者地址线,我在CES constraint class里面已经设置了同组)都高亮一次,大家是否有遇到?虚心求教!

网友A:
是这样的,估计其本意是用来做同组信号等长的,所以同组走线都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估计其本意是用来做同组信号等长的,所以同组走线都高亮。

应该是这意思,但是感觉多余了。要是同组线多的话,太浪费时间了,每根信号线都要依次高亮......

网友A:
我经历的1个Constraint class最多32路,记得很快啊,大概1秒高亮10路左右,觉得慢就在那个class下细分几组,就快了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经历的1个Constraint class最多32路,记得很快啊,大概1秒高亮10路左右,觉得慢就在那个class下细分几组, ...

我的Constraint class就是32路的,呵呵。每次一根等长还得等上几秒......

网友B:
    是不是你在MATCH值里面设置了等长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在MATCH值里面设置了等长约束?

    是的。绕等长必须得先设变量才行呀!

将Match里面的变量删除确实能解决这个问题!多谢!

网友:
    具体应该不是这的原因。CES里面同时设Match和公式,或单独的其中一个也不会整体高亮的。

网友C:
    我知道没遇到过啦,我今天还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没遇到过啦,我今天还绕了

    我这边同事都遇到这问题了。只能将变量删除。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同事都遇到这问题了。只能将变量删除。

设置等长的约束条件时,不要用match,用公式,就不会将整组高亮了。效果见图:

    match

    match

    公式

    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等长的约束条件时,不要用match,用公式,就不会将整组高亮了。效果见图:

    长进不少啊!!
    确实,这边已经验证过了。另外使用Auto Pin pair时,变量放置的位置也会导致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