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网表出错

楼主(2012-11-05):
求救:网表从原理图可以导出,但是向PCB导入时,无法放置器件,路径已经设置好了,这是导入时的日志,哪位大虾帮忙看下 什么原因

网友:
光从你贴出来的图档,我看不出有什么错误显示的。你试试在ALLEGRO界面,quickplace导入symbol,看最下方命令窗口栏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A:
调入有错误 当然无法 放置器件。你看PET-EJ30X00,封装是不是 封装 PIN个数,与原理图的PIN个数,不匹配。谢谢!

网友:
楼主不会看log?
两个error总该开出来了吧?
至于详情,楼主的图没截到

PS:建议楼主搞个电子词典自己翻译一下,这种问题自己不能解决的话以后工作很难展开

网友B:
PET-EJ30X00首先这个封装名本身就有非法字符- 只能用_,再次这封装名好像有点长 其它的警告问题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入有错误 当然无法 放置器件。你看PET-EJ30X00,封装是不是 封装 PIN个数,与原理图的PIN个数,不匹配。谢 ...

是这个问题,已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T-EJ30X00首先这个封装名本身就有非法字符- 只能用_,再次这封装名好像有点长 其它的警告问题没显示

已解决,谢谢。。。